再求贵人有偿加工三个零件,已标注公差!

楼主(2011-08-29):
求加工一个马达座,材料硬铝,里面有几个孔位置要求正负0.1公差,其他一般就行!
图纸见附件,能做的报个价!
小弟自己画的图,有看不明白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马达座.dwg

网友A:
您的图投影关系好像不对,俯视图是从零件顶部看到的投影,不是仰视图,左视图是左边看到的投影,画到主视图右侧,右视图是右侧看到的投影,画到主视图左侧。

网友B:
这要用什么牌号的材料呀,如果模具钢,没个千儿八百没人干的

网友:
什么材料也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图投影关系好像不对,俯视图是从零件顶部看到的投影,不是仰视图,左视图是左边看到的投影,画到主视图右侧,右视图是右侧看到的投影,画到主视图左侧。

您好!我稍微该了下位置,麻烦您再看看这样改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用什么牌号的材料呀,如果模具钢,没个千儿八百没人干的

不好意思,忘了写材料,谢谢提点!
材料,硬铝就可以了!

网友:
把DWG的图纸转换为JPG的多方便,傻瓜,我才懒得用CAD看呢

网友C:
有几个地方不好搞阿,
1.每个件都有几个M3的盲丝孔,不好加工,建议全通孔。
2.板型工件的两个耳朵有内90度直角,铣刀一次搞不定,建议带弧度,或者内弧度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地方不好搞阿,
1.每个件都有几个M3的盲丝孔,不好加工,建议全通孔。
2.板型工件的两个耳朵有内90度直角,铣刀一次搞不定,建议带弧度,或者内弧度也行

你好,谢谢您的指导,1mm半径的倒角和内弧好不好加工,如不好加工,还望推荐,谢谢!

网友:
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安装面,圆弧导角不干涉安装的话,尽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