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的问题高手乱入

楼主(2011-08-29):
我是1.8度的步电机带50:1的变速箱,在维宏里怎么设置,多谢帮助

网友:
当Y轴用
直径乘以π=周长
。。。。。。

楼主:
先谢了,这个我知道

网友:
一定周长情况下会有     200x细分数x减速比   这么多的脉冲数    那么每个脉冲数对应的mm数是多少算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例如周长是100,细分数是8 减速比是50那么200x8x500=8000    维宏的脉冲当量为100/80000=0.00125     mach3下是80000/100=800      如果mach3下设置的的是A轴的脉冲当量则应是角度值的则:80000/360(度)=222.222222

网友A:
周长是电机轴的吗!我的是6.35,也是1.8度,怎么计算啊!

网友:
 我猜不是轴 应该是加工工件外圆周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长是电机轴的吗!我的是6.35,也是1.8度,怎么计算啊!

是加工工件的周长,麻烦的地方就是没加工一种不同直径的工件,就要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大夫回答了,今天刚和朋友聊起你,山东人是邪门说谁谁来

楼主:
看来还是当Y轴用来的快有好,顺便问一一下大夫大喷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