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帮我完善制作“可控瓶盖”

楼主(2011-08-29):
我设想了几个“可控瓶盖”,做了一个样品,但因制作不到位,尚不理想,恳请在沪的哪位高手帮助解决,真诚感谢!

全闭

全闭

结合瓶壁上的刻度,即可获知输出液体的流量。

结合瓶壁上的刻度,即可获知输出液体的流量。

全启

全启

网友:
这什么原理啊?

网友: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控制进气孔,也就控制了流出量。

楼主:
5楼少尉说的有理,即此原理。我希望有加工设备的高手帮助我完善和加工另一个相关的设想,最好在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少尉说的有理,即此原理。我希望有加工设备的高手帮助我完善和加工另一个相关的设想,最好在沪的。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去医院找个输液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少尉说的有理,即此原理。我希望有加工设备的高手帮助我完善和加工另一个相关的设想,最好在沪的。

没有必要找有加工设备的高手,如果你有想法要实现,还是用快速成型比较好。如果是为了讨论设想成为可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知你在哪个区。

网友:
目前很多医用药瓶或食品容器都有计量刻度,因此有刻度并不能成为亮点。
瓶子液体的倾倒流量并不完全与瓶口的开口大小相关,还更取决于瓶内的压力和液体黏度等。
瓶盖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瓶内液体受外界污染变质,防止外溢。如果改造后削弱了这些功能的话,就难被推广应用了。再有就是如果因此而瓶盖总是油腻不堪,脏兮兮的,也不是回事是吧?

网友:
创意很好

网友:
问一下,是带档位的还是无极的??

网友:
要装步进电机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很多医用药瓶或食品容器都有计量刻度,但只能显示容器内的液体容量,而通常我们需要的是输出液体的容量,目前现有的方法是:1用量杯,2瓶盖代替量杯,3用注射筒型的吸入再挤出。本方法结构简单,只要通过调节盖上的开关量大小,即可控制输出流量,结合瓶上的刻度,即可获知输出液体的容量(本瓶加装了一个刻度游标指示,便于观看方便,可不采用。)。本盖可用于:1有需求容量输出的液体,2有调节流量要求,3硬容器的滴式输出。另外本盖能有效地解决粘性液体使用倾倒后的容器口残留问题(挂壁现象)(因为它是阀式输出方式),曾做过蜂蜜输出情况: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级可调

网友:
医院有这样的设备不是控制瓶盖,而是控制输液管,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