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舵机搭配 斜盘用65mg 锁尾用260 如何

楼主(2011-08-29):
给新装的450PRO准备
舵机
,犹豫中,斜盘用65mg 锁尾用260 如何
或者更换大舵机侧板。给些建议吧

网友:
锁尾用260????我没看错吧

网友A:
锁尾起码也得用261吧 我是用DS520 非常不错 很多起落了,还是刚刚的

网友B:
260锁尾不合适吧

网友C:
绝对可以用!就看你对飞行的要求了!9克都可以飞!260为什么不能飞?

网友D:
260做斜盘吧?

楼主:
看来争议比较多,我也考虑过260做斜盘。换大舵机侧板,也是个不错的搭配。

网友:
斜盘260MG 尾舵DS520

网友E:
520性價比還是很高的

网友F:
。。。我现在用辉盛9G锁尾和GP750,可以飞,当然要求高的就算了。刹车很软的,温柔飞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G:
可以用,就看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