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没初组线圈

楼主(2011-08-29):
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没初组线圈哪里用.我在捷克工作业余爱好机械,想自制一个电焊机就在网上旧货店只看到这2张照片100元只是说明一下电焊机用变压器其它什么也没说.大家帮我看这个怎么没初组线圈.可以做最简单电焊机吗.

网友:
按图看 简单分析 此物应该是互感器 不可以直接用于电焊机  要想改成电焊机 需要拆掉一边的一组线圈 重新绕初级 才可使用 很费脑力 体力的事情 建议买成品

网友:
好像是1:1的隔离变,如果没有初级线圈,只能拆了重绕了。

网友:
应该有初级绕组,你仔细找找,不然的话这磨粗的线径,怎么用?感抗器  ?

网友:
电抗器吧

网友:
老氩狐焊机的电抗器,除了拆来卖铜没什么用。

网友:
严重同意半桶水的说法!

网友:
没初级的,拆开重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