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市收个200A550v达林顿模块.

楼主(2011-08-29):
这个模块干什么用的呢?与刻机有关吗?

楼主:
70多人看.0人回答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力电子部件了吧。也许是做变频器的

网友:
大功率变频器和逆变器,焊机都要用! IGBT

楼主:
大功率变频器和逆变器,焊机都要用

有应用图纸吗?用两个做个放大器可以驱动电机

楼主:
百度一下

简介

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接在一起,极性只认前面的三极管。具体接法如下,以两个相同极性的三极管为例,前面三极管集电极跟后面三极管集电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射极跟后面三极管基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功率一般比后面三极管小,前面三极管基极为达林顿管基极,后面三极管射极为达林顿管射极,用法跟三极管一样,放大倍数是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乘积。
编辑本段原理
  达林顿管原理   达林顿管又称复合管。为共基组合放大器,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这等效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二者之积。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编辑本段相关
  达林顿电路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前二种是同极性接法,后二种是异极性接法。NPN+NPN的同极性接法:B1为B,C1C2为C,E1B2接在一起,那么E2为E。这里也说一下异极性接法。以NPN+PNP为例。设前一三极管T1的三极为C1B1E1,后一三极管T2的三极为C2B2E2。达林顿管的接法应为:C1B2应接一起,E1C2应接一起。等效三极管CBE的管脚,C=E2,B=B1,E=E1(即C2)。等效三极管极性,与前一三极管相同。即为NPN型。   PNP+NPN的接法与此类同。   NPN PNP   同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NPN PNP 等效一只三极管   异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达林顿管的典型应用   1、用于大功率开关电路、电机调速、逆变电路。   2、驱动小型继电器   利用CMOS电路经过达林顿管驱动高灵敏度继电器的电路,如右上图所示。虚线框内是小功率NPN达林顿管FN020。   3、驱动LED智能显示屏   LED智能显示屏是由微型计算机控制,以LED矩阵板作显示的系统,可用来显示各种文字及图案。该系统中的行驱动器和列驱动器均可采用高β、高速低压降的达林顿管。图2是用BD683(或BD677)型**率NPN达林顿管作为列驱动器,而用BD682(或BD678)型PNP达林顿管作行驱动器,控制8×8LED矩阵板上相应的行(或列)的像素发光。   应注意的是,达林顿管由于内部由多只管子及电阻组成,用万用表测试时,be结的正反向阻值与普通三极管不同。对于高速达林顿管,有些管子的前级be结还反并联一只输入二极管,这时测出be结正反向电阻阻值很接近,容易误判断为坏管,请注意。   4、判断达林顿管等效为何种类型的三极管:   首先看看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那么这只达林顿管就是什么类型的,与第二只无关!更加重要的是,要判断两个晶体管能否形成达林顿管关键要看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冲突,则不能构成达林顿管结构。也可以根据PNP或者NPN管的标志来判断,其实本质上三极管上所标的箭头也是其工作电流的流向。

网友:
这个似乎没啥用的,不像整流桥,接上都能用。这个要用驱动电路来控制的。虽说是富士电机半导体的东西,但是,自己DIY的场合不多。卖给修理变频器逆变器电焊机的人可能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