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个多星期竟然钻不动铝,心灰意冷后发现原来电机是反转的。。。。。

楼主(2011-08-29):
都说要对换两根线就能改变电机的转向。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看不出什么名堂。。。。。。
   图上这线要怎么接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呢? 接错了会烧吗?

网友:
这是异步电机,晕

网友:
糗大了吧

网友:
一个星期?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红线换位接一下就成了

网友:
我只能够说--------------------无语

网友:
  刀痕和排屑因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早就应该想到嘛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好好研究钻头和电机

网友:
蓝色和红色是并在一起的吧对调一下蓝色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居然一个多星期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顺便赞一下你的毅力!

网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A:
几年前也出过同样的问题: 不过是钻铝板时, 孔容易偏,钻了几个才发现是方向反了

网友B:
一个星期后才恍然大悟?

网友C:
要小心,弄错了线马上就炸

网友D:
LZ很幽默,

网友E:
楼主看好了
以 以往好莱坞大片的经验 一般先剪红线 剪错了就爆炸

网友F:
很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G:
这种事我在车床也遇到过,当时钻中心孔时还以为材料材质太硬钻不动呢。  中间还磨了2次钻头。

网友H:
一次一个同事借我个人的得伟手电转回家。周一拿回来说我的电钻不好用,木头门框都钻不动。
我当时纳闷的很。
我花了四百多买的电钻,用了好几年还没出过这个问题呢。
拿过来一看,这个哥们打到了反转上。
硬是在木头上磨了一个孔。

网友I:
12 34 13 24按照这种加法就没问题,

网友J:
不可能吧~方向还有搞错

网友K:
某工地一大型碎石机已生产一个多月,反映速度很慢!!
一看也是电机反转。

网友L:
钻头iu反转,,,LZ愣是没看出来??

网友M:
典型的处 女 钻

网友N:
真厉害,这都没看出来,而且还能钻一星期,要是我磨都磨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