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抖舵机

楼主(2011-08-29):
如题,亚拓100抖舵是怎么回事呀?但是稍微动一下
遥控器
拉杆,抖舵就消失。松开遥控器拉杆之后,抖舵又开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具体一点吗?干扰的原因什么呢?是接受板坏了吗?

网友B(2011-10-13):
我得一推遥控拉杆一侧舵机也抖个不停。后来怎么解决得?

网友C:
100也抖舵了??

网友D:
我的摔过后舵机会卡死导致对不上频
动一下舵机又对上了,然后又摔了这回插上电池连灯都不亮了,不知道有谁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