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机开副翼 有必要吗?!

楼主(2011-08-29):
熊猫机到手有段时间了!
出去飞了几次!
每次都是3分钟炸鸡收场!
也请朋友帮忙飞过!
同样是炸鸡收场!

感觉飞机在空中后!
机身歪了之后光靠尾翼很难拉回~!
要不就是拉回后会有惯性的往另一边倒!!

所以现在在考虑是不是要增加副翼!
请问下各位模友!
大家有改的资料吗?
如果有的话麻烦PM下!!
谢谢!!

网友:
木有
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猫机到手有段时间了!
出去飞了几次!
每次都是3分钟炸鸡收场!
也请朋友帮忙飞过!
同样是炸鸡收场!

感觉飞机在空中后!
机身歪了之后光靠尾翼很难拉回~!
要不就是拉回后会有惯性的往另一边倒!!
...

我的熊猫也没好飞过,按卖家说的重心位置,前拉腰推都试过,飞起来没有个稳当劲,不是左偏就是右偏,始终飞不直。我的炸断前轮轴歇着了。看老外飞的挺稳的。

网友:
熊猫适合 无风的时候飞 自带上反角  不用开副翼~

我飞的 挺好 ~ 速度慢悠悠的 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技术问题吧......

我也请了别个帮忙飞的~!

结果也是一样的挂!!

请教了下店家!
说是重心问题!

回去试试!

网友:
不需用副翼的,开了也是白开的

网友:
熊猫不用开副翼,开了也没啥效果,这飞机就是重心问题,只要你把所有能往前的东西都尽量往前装,重心在碳杆前3CM就OK了,我看你说的样子到像是失速了。

网友:
建议大家搜索“金翅鸟”,熊猫机的前身。

网友B:
这种机型如果开了副翼反而起到反作用,作为FPV飞行的话,舵机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如果开了副翼反而起到反作用,作为FPV飞行的话,舵机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同感,我的一架大上反角的载机,制作的时候有做副翼,但试飞时发现上反角大了过后副翼的作用变得莫名其妙,高速时有用但是舵效很差,低速时又变成反舵的感觉,最后只有拆掉

网友:
我的熊猫很好飞呀  重心在前面 要在早晚无风的时候才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熊猫的抗风性能是差点,没有风或是微风的时候,和飘飘一样好飞

网友:
感觉有这个没必要 买飘飘了 这个载还大些 不过唯一的缺 陷 就是前拉的容易伤人

楼主:
之前想过是不是前面比较轻了!

用过2快1500的电池并联飞行!    但是感觉头好像重了!   往下 载!!!

然后用1块1500的电池!

熊猫居然开始烧香了!!

一拜一拜的!

很搞笑的炸鸡了

网友:
我看很多飞控 开平衡模式都要复翼饿,不知道熊猫要不要开,

网友(2012-06-18):
开不开副翼  看个人习惯!你飞不带副翼的飞机既然不习惯就开个副翼好了,开完副翼打错舵还可以及时修正,飞的会更飘逸!!

网友:
重心在机翼前缘1/3,平凸翼都是
风大别飞,很难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