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WK-M飞控你们都配什么桨啊?

楼主(2011-08-29):
最佳配置550轴距推荐用
APC 10×3.8SF桨,我上陶宝查了,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网友A:
自然是买贵的
那种60元一对的

网友B:
如果要换电机的话
建议换大一个级别的,配APC12寸的
这样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A:
目前使用的是朗宇2216KV880 APC1047桨
打算换用4s 4000ma电池,等电池到货了再测试一下
目标起飞重量2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