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KM===== 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1-08-29):
对于DJI-WKM的使用,有如下几个提醒:
电调设置
1.刹车关闭 2定速关闭 3缓启动关闭 4进角设置一致 5每个电机单独校准油门

固件版本4.22
1启动电机:在使用WKM时,起飞前直接推油门不会启动电机。必须执行以下四种掰杆动作中的任何一种才能启动电机:

2停止电机:WKM有两种停止电机的方式可供选择:立即模式,智能模式。

立即模式:在该模式下,无论在何种控制模式中,只要电机启动后,一旦油门杆超过10%后,当油门杆再次低于10%,电机将立即停转。如果电机启动后3秒内您没有推油至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智能模式:在该模式下,不同控制模式停止电机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手动模式下只有执行掰杆动作才能停止电机。在姿态模式/GPS姿态模式下,以下四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停止电机:
l
在电机启动后3秒内没有推油至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l
执行掰杆动作;
l
油门摇杆1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3秒后;
l
飞行器倾斜角度超过70°,并且油门摇杆10%以下。

注意:
l
所有以上两种模式的正常运行建立在正确校准了遥控器的前提条件下。
l
在遥控器命令有效的任何情况下(手动,姿态,GPS姿态模式),执行掰杆动作会导致电机的启动或停止,与油门的初始位置无关。请不要在飞行中执行掰杆动作,如果执行,电机将立即停转。
l
如果选择立即停止模式,请一定不要在飞行过程中把油门摇杆拉至10%以下的位置,否则将直接导致电机停转。如果意外把油门拉到10%以下而导致电机停转,请立即执行掰杆动作,重新启动电机。
l
如果选择智能模式,无论在何种飞行模式下,只要油门摇杆低于10%位置,系统就会执行熄火判断工作,此时摇杆将失去横滚、俯仰、方向的控制权限,仅保留油门杆的控制权,但飞行器会继续自动维持平衡。
l
在飞行过程中,无论在何种模式下,我们都不推荐将油门拉至10%以下。
l
失控保护或者自动返航中(失控或者低压),任何由遥控产生的启动或者停止电机操作都会被主控屏蔽,使电机保持之前的状态。

关于遥控校准:
摇杆在中位时相应的滑块应显示为绿色。如果在校准时发现杆在中位时滑块无法回到中位(变绿)属正常现象,请点击结束,滑块会自动回中。如果仍然没有在中位,请重启主控,主控启动过程中请不要拨动摇杆。
注意:
油门:滑块向左减小油门,滑块向右增大油门。
尾舵:滑块向左机头向左,滑块向右机头向右。
俯仰:滑块向左飞行器向后,滑块向右飞行器向前。
横滚:滑块向左飞行器向左,滑块向右飞行器向右。
如果滑块的移动方向和上述描述相反,请点击旁边的[反向]/[正常]按钮调整。

我们选择了一种相对智能的操纵方式,但是就像汽车手波操作,怠速下油门踩大了就会熄火一样,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完美的操作者!

网友:
我现在设定是三段开关是gps姿态、姿态、失控返航。是不是我把开关拨到失控返航后再想得到控制权只需要切回gps姿态模式就可以了呢?

网友A:
请问电调(好赢30A)可以安装在IMU旁边吗(距离就2厘米)。这样对飞控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想从GO-HOME模式切换出来,将飞行模式切换开关打到“非”GPS姿态模式就可以。
如果你只设置了姿态模式和GPS姿态模式,那就打到姿态模式切出;
如果你设置了手动模式,姿态模式和GPS姿态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或姿态模式都可以切出。
这就意味着一旦开始GO HOME了从fail safe切换到GPS姿态是不能退出的.

网友:
油门打到最低,就停转 ,这个不太科学,不安全呀

楼主(2011-10-02):
回复 网友C:

新版本已经改好了。请升级固件。

网友:
大疆的失控返航是我最喜欢的

网友(2011-11-18):
DJI初级玩家前来报到!

网友D:
电调设置能说详细点吗?

电调设置
1.刹车关闭 2定速关闭 3缓启动关闭 4进角设置一致 5每个电机单独校准油门
好赢飞腾30A,天9的控。
是要用好赢测试卡调试吗?

网友:
许多其他飞控(如MK) 起飞前 都要先校正加速规水平, 为何DJI WKM 都不需要呢??  不解???

网友(2012-10-24):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调(好赢30A)可以安装在IMU旁边吗(距离就2厘米)。这样对飞控有影响吗?

最好别,电调里面有开关电源,或者你加屏蔽

网友:
参与下~学习下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打好基础才能把DJI-WKM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设置
1.刹车关闭 2定速关闭 3缓启动关闭 4进角设置一致 5每个电机单独校准油门
好赢飞腾30A,天9的控 ...

同问,等待回复。。。

网友:
顶一下  这个要支持

网友E(2014-08-15):
我是新兵蛋子,需要学习很多,想问下4旋翼的飞行器使用方面哪些是比较重要的?比如硬件配置,参数配置?

网友F:
适合骨灰级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