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悬停时,飞机掉高度掉的厉害。何解??

楼主(2011-08-29):
不管左右自旋都会掉高度。。转到机头对着我的时候飞机掉高度,尾巴对着我的时候又会升高一些,一直这么反复。。。飞越PRO轴传是大桨转速不够吗?大桨转速高了有风的时候感觉控制不住,轻推油门就飞的老高。
尾桨的旋转面和大桨旋转面是越垂直越好还是要稍稍往下压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器……

网友:
不知道,我的SPORT没这个问题,另外我是用碳纤桨

网友:
油门随时修正

楼主:
 我是木桨。刚改的美国手。。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不小心油门动了吧,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要适当加点油才行

网友:
手上功夫不够,飞机旋转,你注意力都集中在让飞机转向上了,油门就忽略了,尤其是对头时由于紧张更加明显了,我开始时就是这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网友:
没飞过不知道~

楼主:
改了美国手才发现的,估计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
手法问题,自旋悬停是需要补油和螺距的

网友B:
旋翼头的平衡翼固定座有无虚位??看看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
应该是手上的动作 多练~~~

网友C:
你控上有自定义混控功能不?有的话你就是没有认真学习,没有的话就用手工随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控上有自定义混控功能不?有的话你就是没有认真学习,没有的话就用手工随时修正。

我的是天7 有自己定义混控。。但是不知道这玩意咋用啊。。。。用了混控就会自动补油?求指导,我单飞没人教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的平衡翼固定座有无虚位??看看螺丝是不是松了?~~

。。有虚位 但是不大。。。晚上又试了试手动补油 好很多了。。

网友:
我也刚换美国手半个月现在倒飞比以前飞了两年直机明显好多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美国手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现象的,因为油门和尾舵在同一摇杆上,打舵的时候会不自然地动到油门,用2个手指揸摇杆就不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现象的,因为油门和尾舵在同一摇杆上,打舵的时候会不自然地动到油门,用2个手指揸摇杆就不会啦。

没必要因为这个换单双手指,习惯手指不要换。悬停时候本来就是要随时修正油门的,不说油门,4条杆都要随时修正,自旋起来更加不用说了。

网友:
估计是人品不好!

到庙里面去烧烧香!

网友A:
风也有关系,有风的时候不仅要补油还要收油,而且量都比较大,无风需要补的油门很少。说到底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E:
有个原因:可能是皮带紧了!

网友A:
原帖由
cwal20
于 2011-8-30 11:19 发表
有个原因:可能是皮带紧了!
我的是PRO。。轴传的,

网友F:
多半是手法问题

网友G:
油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