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的螺距大家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1-08-29):
如题,正飞降落时 负螺距消耗能量么?

网友A:
没练过,理论上应该设成正负最大螺距吧,这样才能通过负螺距得到高转速,接近地面时再用正螺距拉起

楼主:
负螺距能保存能量么(正飞)?还是消耗能量?

网友B:
可以和3D曲线一样,但实际中用不到那么大螺距

楼主:
正飞时负螺距消耗能量么?

网友C:
设置什么螺距,从来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D:
负螺距能保存能量,但是不要突然给大负螺距,一小些就好

网友E:
据说-2,可以保持匀速下降,有升力,大桨转速保持不减.
搜索有图的.

网友F:
求高人指点

网友G:
-4 +11 没问题

网友H:
正常应该是正负12度的,负螺距用来压桨提速,正螺距用来提升,我的设置-12和+5,太大如果控制不好很快损耗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