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中心距离

楼主(2011-08-29):
MXL-72齿和MXL-18齿一起 B84MXL-10皮带 齿轮的中心据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

楼主:
有知道的老师吗

网友A:
不记得了,好像是齿数X模数就是分度圆周长吧,然后算出半径相加

楼主:
高手在那里

网友B:
这个是我在本论坛下的,先谢谢原创,借花献佛了。
文件名:
同步带节线长计算.htm
描述: 同步带节线长计算.htm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a1e5f38-d22a-11e0-8c5e-0015c55db73d/

网友C:
学了CAD这些不用算!!

网友D:
MXL节距是多少?用伺服驱动电子齿轮好算不?我用STD5M的,节距5毫米,实际节距小于5毫米,拉紧后就是5毫米了,用卷尺量200个齿,逐步拉紧皮带,直到200个齿是1米就停止拉紧,MXL的没有玩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找到了 很方便就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