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求助

楼主(2011-08-29):
今天我用了一个,杂牌电调25a的
电机
是2212的x450上的电机 悟空m的飞控 配置后,一推油门就是最大,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电调不行,请大家帮助分析。是不是大疆需要指定的电调。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正常现象。确保油门推到50%以上能起飞。
一般标准的电调都可以用。
请保持油门曲线为默认值即可。

网友C: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分别设置油门 行程

网友D:
要校油门,取消定速,取消缓起,取消刹车等等设置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