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玩四轴的吗?我最近装了个KK,想找个高手学习下...

楼主(2011-08-29):
KK的飞控,刷了韩版2.1,练了模拟器但是感觉跟实际操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想找个高手学习下,另外悬停的微调也弄不好......

有时间可以找场地一起玩玩~

楼主:
可以联系我QQ:10225782

网友:
算我一个!一起学习!

网友A:
这东西感觉比模拟器里稳多了~~~还有貌似你是高价版的KK~~~有钱人

网友B:
你的机器两块KK板? 特别是第三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两块KK板? 特别是第三张图

下面那个是电调接线板,哈哈~

网友:
下面那是电调连接板吧,他这种貌似有带,不过我都是直接焊一起,安全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感觉比模拟器里稳多了~~~还有貌似你是高价版的KK~~~有钱人

是黑板子,买完了才知道绿的8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吧,电调我都是直接焊到一起的

网友B:
你的线都是塞管子里的?电调在中心板里影响折叠吧

网友:
我买的黑板散件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线都是塞管子里的?电调在中心板里影响折叠吧

折叠不方便,还要拧螺丝....而且也不是很占用空间,所以就不折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