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奇的问题,可以理解成人品爆*么,昨天砍树炸鸡,除了桨断了,别的啥事儿没有!

楼主(2011-08-29):
昨天砍树炸鸡,那两根桨当场就断了,果断切熄火降落,机器平稳落地,由于昨天有别的事儿,就没着急修机器,今天修机器,神奇的发现,竟然除了桨,别的什么都没事儿,包括主轴,尾轴,脚架,尾管,大齿盘,大桨夹,舵机齿,横轴,横轴可是用的3MM外丝啊,平时一碰就弯的,这昨天桨都断了,竟然啥事儿都没有,人品爆*啊这是!

下图就是昨天被砍断的TNS 325 A品桨...齐刷刷的!

网友:
楼主RP不错哦!我也是用这桨的!

网友:
我想说。。。证明桨太脆了。。。

网友:
TNS的桨我还是蛮喜欢的,炸了还能做尾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8678

网友:
呵呵,神奇的三轴,不错,小伙子人品挺好,给力

网友:
有时候桨脆点似乎挺好

网友:
大浆容易断是好事,同感!

以前用碳纤浆只要浆一有碰撞,横轴必弯,主轴也危险。用木浆后一般刮浆小炸只是浆断,其他很少有损失。

网友A:
我是被题目骗进来的
很神奇的问题,可以理解成人品爆*么,昨天砍树炸鸡,除了桨断了,别的啥事儿没有!
就那三个字

网友:
我也试过 純属RP问题,装上大槳马上就可以飞,連双槳都没有。过了不久同样炸法,机身分成兩段 身首异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被题目骗进来的
很神奇的问题,可以理解成人品爆*么,昨天砍树炸鸡,除了桨断了,别的啥事儿没有!
就那三个字
我擦,哥们儿你这标红的,我也开始猥琐了...回到正题,貌似我飞机装好之后的第一根4MM内丝横轴 木浆干坏了10副  横轴从来没换过,也没弯过,这也就导致我当时都会对尾了,还不会拆横轴,更不知道啥垫圈,推力轴承,松环,紧环是什么...哈哈,倒是现在换了3MM外丝,基本每次炸鸡横轴必弯,唉,我都不知道换外丝对不对了,不过说到能更好的预防射桨这一点,外丝还是很有好处的,听说飞魔士出了4MM外丝,我擦,听着很给力啊,这样的话,以后4MM外丝+中联保护器,是不是也会是不错的配合呢?

网友:
   竟然有傻說槳脆是好事!

內地豆腐渣工程又得到認同了!

等你射槳射中了甚麼地方時就知道是不是好事啦 :loveliness:

网友B:
LS的好像很鄙视内地?那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打繁体字,还不如直接用英语比较好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的好像很鄙视内地?那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打繁体字,还不如直接用英语比较好懂

  你的祖先都是用繁體字的,拜托你不要忘本
我是鄙視內地的豆腐渣工程,  不是鄙視一切內地的!
我都不知多喜歡內地可以那麼自由的隨處玩450遙控直昇機

I  LOVE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祖先都是用繁體字的,拜托你不要忘本
我是鄙視內地的豆腐渣工程,  不是鄙視一切內地的!
我都不知多喜歡內地可以那麼自由的隨處玩450遙控直昇機

I  LO ...
内地 内地

网友D:
检查下固定T头的螺丝,那个有可能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固定T头的螺丝,那个有可能湾
喔,对,说道点子上了,以前我每次炸鸡基本上主轴这两根固定螺丝都会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主轴没弯,螺丝弯了,郁闷,这可是12.9的螺丝啊 不给力!

网友:
我朋友比你还人品还爆  两天都3D炸鸡 居然检起来把平衡杆弄直就又飞~~~~ 看起来真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