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充电设置的问题,高手解答下本人比较菜没有接触过锂电!!

楼主(2011-08-29):
请高手解答下本人比较菜没有接触过锂电!!7.4V 40C 5000的锂电应该设置多少A啊?2.0A可以吗?还有就是我冲上电显示电压是7.8V左右对吗?

网友(2011-09-28):
你不着急用,用那么大电流充电干啥

网友:
汗楼上一个,现在电池最低也得1c充电阿,楼主的电池5a充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解答下本人比较菜没有接触过锂电!!7.4V 40C 5000的锂电应该设置多少A啊?2.0A可以吗?还有就是我冲上电显示电压是7.8V左右对吗?

2A没问题的,显示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