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副翼舵机必须使用一个反向舵机吗? 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1-08-29):
请问 副翼
舵机
必须使用一个反向舵机吗? 如果通过Y线连接两个副翼舵机 怎样实现让一个舵机反转?

网友:
不需要,副翼直接用,襟翼用控的混控就OK

网友A:
副翼舵机用相同的,因为他已经设计好了。

网友B:
去尝试 把塑料舵臂换个方向,

网友C:
两片机翼,舵机同一个方向装好,摇臂一个装左边一个装右边,不就实现了两片舵面向相反的方向打舵?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