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看到一个充电器电路图,请高手点评下!

楼主(2011-08-29):
这个充电器电池有损害么,有恒流和恒压,不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317输出电流小,满足不了航模。

楼主:
我手里的都是小容量的电池,看坛里大神说充电电流在容量的电流数的0.5-0.7之间对电池好么,而且这个电路可以扩流的,所以电流不是问题,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电路没有那个什么涓流充电什么的对电池有伤害么

网友:
航模电池随便操得,放心吧。不需要涓流充电。也不需要预充电。要的是速度。
如果你想电池能用1千次,那你还是玩手机吧,别玩航模。

网友:
如今早已过了用线性电路充电的时代! 电流小,充电慢,发热巨大,浪费能源......客观地讲,一无是处.......是的,就是这个词。

以此图为例:12V --> 3.7V,效率只有31%,耗费的电力2/3以上全都白白发热了。

网友:
做这个充电器的成本比买个ESKY 0851充电器贵,效果也没有0851好,不建议自己做充电器。

网友:
这个效率低,没必要,真要自己做,还不如找个专用的锂电充电IC,电路还简单,比这成本低多了,或者直接买个0851多好。

网友:
这个只能充1S的电池,切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