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横轴增么卸掉

楼主(2011-08-29):
我新买的迪美乐E-RAZOR450单桨着地,旋头横轴弯了螺丝增么也卸不掉,用吹风机加热了不行。

网友:
。。。。。。。。。。。。。。。先学半年钳工,这些完全难不倒你

楼主:
我知道横轴,连轴转我用两个六方螺丝刀对角卸没卸掉

网友A:
螺丝变形,抱死,你用螺丝刀估计已经拧到打滑了把。暴力拆解试试,必要情况破坏最便宜的连接部件。也可以找个钳工师傅帮你拆,对于吃专业饭的人来说不损坏任何配件拆开都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变形,抱死,你用螺丝刀估计已经拧到打滑了把。暴力拆解试试,必要情况破坏最便宜的连接部件。也可以找个钳工师傅帮你拆,对于吃专业饭的人来说不损坏任何配件拆开都不难

解答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