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易坏吗?

楼主(2011-08-29):
我买的控FUTABA6EX-2.4GHZ买两个月通电后右手油门推杆无反应,其他操作都正常控是易损件吗?还是程序易乱有时失控请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首先确定自己买的是否是正品,如果是行货可以直接寄到北京双叶保修,如果是水货就要自己动手修理。自己如果有一定无线电基础应该很简单。油门电位器问题,估计是脱焊。2个月时间只要不进水或是被地球引力破坏电位器应该不会坏

网友:
控应该是比较难坏的

网友B:
FUTABA的控一般不容易坏的

楼主:
FUTABA6EX-2.4GHZ控接好飞机打开控电源,接收器发出嘟嘟····嘟嘟····的声音这是增么会是。

网友C:
混控功能、IDEL功能或油门关闭功能被启用后,也会在开机时出现嘟嘟嘟的提示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