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2mm的epp

楼主(2011-08-29):
我的epp是2mm的,可是发觉他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啊
软的跟床单似的,切出机翼来,竟然还没有我的吹塑纸硬棒,一点不想论坛里面各位大侠的epp机翼
倒是不会折断,软的自己都弯了,epp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要加碳纤或者轻木来加固啊?那这样的话得不偿失,就不如做碳纤或者轻木的蒙皮啦
珍珠板是不是比较硬一点呢?大家有没有质量好点的珍珠板卖家给我推荐一下啊
打算扔掉epp换珍珠板来做啦,这个epp太让人失望了,让我觉得要是加固貌似还不如用包装用的珍珠棉呢,
望各路大侠指教一下,关于epp,是不是就是这种特性?

网友A:
呵呵,既然想入魔为什么不细心看论坛的帖子呢?

没有细心和耐心,航模你玩不了的,现在就退了吧。

楼主:
我只是问问材料啊,所有的碳纤,轻木什么的我都准备好了,只是对这个epp有点疑问,我搜过论坛了,有专门说epp的帖子吗?介绍这个的特性的?介绍我们初级的材料选择的?你看懂了让我推磨,看懂过让我怎么选材料吗
我这个贴是问的有爱心的魔友关于材料的问题,跟入魔退魔有何等关系?
楼上看贴了没?一味的上来就打击别人,这是你对新人的特定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既然想入魔为什么不细心看论坛的帖子呢?

没有细心和耐心,航模你玩不了的,现在就退了吧。

别人虔诚的提问,您知道就回答一下,不知道就闪人,我这帖子也没要求看帖回复
您有何等的资历和心得来知道别人入魔退魔?你又有多少不懂的东西?你问的时候也要让别人跟你说声"退了吧"?
为什么来的这里?憋了好久的问题又为什么来论坛问,还是因为这里有朋友
你怀着莫大的欢喜来到这里或者已经投入很多了,也受益匪浅了,清逸一个问题要提问就退魔?
我不知道没关系,我到现在也还没有飞过也没关系,但是我又求知和向往的心,我不会打击别人
更不会严重伤害一个刚刚踏入圈里的新人物,因为他现在正式需要帮助和指导的时候
不稀罕你的回复,请你以后少进我的贴

网友:
先别忙做机机,去买一台碳纤加固的成品机(去骆驼那里),飞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做你的机机。我入魔才3个月(今年6月份才开始),已做了4架,除一架大风刮走以外,其它都在服役。我的第一架机机做了30多小小时,祝你成功!!

网友:
EPP不错,一上手就做2MM的EPP,好给力呀!(我有两架3MM的)。先做5MM的!!!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本来是要做小飞机的,2mm以上的都太厚了,所以入的2mm的,也没想到太软了,很难下料阿

网友:
楼主提出了关于用2mmEPP材料做机机过软的问题。我说几句供你参考,我发过用2mmEPP材料做翼展810mmF3P和830mm大鱼的帖子以及大鱼的飞行视频。首先建议新手最好先买架试一下或者用5mm、3mm的EPP做,待积累一定制作和飞行经验后再用2mm的epp材料做,如果直接做可能有一定难度。epp很软,但制作好了刚性还是很强的,EPP制作的机机很耐炸,特别适合新手,即便是老手也有很多喜欢飞EPP材料的f3p的,做动作也很优美。2mmepp虽然和纸一样软,但采用碳纤框架式结构可以制作的很轻,我的翼展810mmF3P最轻做到起飞重量115克。830mm大鱼做到131克,在室外早晨无风或者小风的时候非常好飞,可以飞的非常的慢,特别是大鱼,侧飞也非常的稳,有一种飘的感觉。目前准备再用2mmEPP材料做一架,看能不能做的再轻一点。至于楼主说的做碳纤或者轻木的蒙皮,我没做过,你可以试一下。碳纤框架式结构也可以用保鲜膜作蒙皮在室内飞可以,在室外轻微一刮或者炸机就容易破,不是高手,就是修补都很困难。

楼主:
感谢楼长,这才是重点,但是epp不同的做法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做个单翼机的话,怎么做出来它的机翼会硬挺呢?不会自己弯曲,前提是不加骨架加固

网友:
epp材料不加任何骨架,不用碳纤片和碳杆加强基本是不行的,目前我还没听说国内有这种板材,如果想制作F3P可以参考guyama的《详解epp材料f3p制作技巧》和其他模友发的帖子。

网友:
jingjun说的其实没错,要多观察,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多参考。不一定会有帖子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通过参考别人的做法,你可以了解到你想要了解的。我想,这就是jingjun的本意。如果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玩这类东西是很不爽的事情。

要根据材料性质确定结构和制作方法,不要一开始就提出很多的框框,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这个epp如果不加强,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所以,你提出的前提,本身就不适合这个材料。这也是新手常犯的错误,先提出一些不合理的需求,然后寻求解决办法寻找材料,在这个循环里,你会感觉非常痛苦。

楼主:
标题

我知识想先了解各种材料,然后选择合适的,才能更少的遇到困难,更快的做出作品来,我把刚进论坛时候的49页的帖子全部看过了,哥哥都是作品展示,没有几个帖子里照顾过新手,提到过详细的什么材料,多厚的,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怎样处理的,连有图纸的也很少,新手刚入魔你是让他先效仿还是先自己去琢磨任何图纸的尺寸?没有多少专业知识的话,怎么做出来?找其他图纸然后按比例放大缩小?谁又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呢?还是凭看帖目测来仿造?

网友:
呵呵,我没有必要去打击你,对我没有好处,我只是在提醒你,你的问题答 案在论坛里很多帖子都有。
请问你仔细看过论坛的精华帖子吗???
就包括回复你帖子那位山东的兄弟在内,还有guyama,我挑我的,丰田都发过EPP的制作帖子,你看了吗??
多问是好事,但是前期自己不去学习不去动脑就等着大家喂你饭吃,你认为你这样会在航模的路上走多远?

网友A:
如果看明白我说的了,自己去搜我刚才说那几个人的帖子。
懒得搜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bbs.mx3g.com/thread-159777-1-1.html

看不懂,可以无视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明白我说的了,自己去搜我刚才说那几个人的帖子。
懒得搜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bbs.mx3g.com/thread-159777-1-1.html

看不懂,可以无视我的回复。

拜托大哥,您在看看我的帖子主题,我的问题不是epp怎么做,我会切也会加固,也会使用,我问的是它是不是这样的特性(相对2mm来说,软的跟床单似的),是不是这么薄的就是这么软需要加固之类的?
我没有问epp要怎么做啊,要怎么加固啊.........这些问题我懂的,拜托

网友:
呵呵,你这个问题还用问么?
如果不软还需要加强么?
不但是2mm的,45倍的也是非常软。

楼主:
关于这个答 案谢谢你

网友:
很薄EPP貌似不适合做有翼型的机翼,机翼还是用吹塑纸加KT板翼肋比较好~

网友:
多潜水,多看帖,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们都是踩在前人的肩膀往上走。
EPP本来就没那么神~~~~~优点是轻、柔软有韧性,加强是必须的~~~如果你是新手,建议还是不要先做,先买一些成品机回来慢慢摸索~~~~做F3P,是件很痛苦的事~~~

网友:
沙发说的有道理。对新人来讲,多看帖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相信绝大多数老鸟也都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