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人机(1.8米翼展)

楼主(2011-08-29):
应该说,这只是个过渡,也是一个试验平台。

春 节后就启动了一个50级的F3A项目,3月份时主翼、机身架构已经做好了,这3A项目受此高人的刺激可不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1730&extra=page%3D9,到目前还是感激不已!

不过后来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目前的飞行技术飞50级3A机还是太嫩,炸机的风险太大伤不起(光电机和桨就过300了)
于是搁置,搞了架KT 330练手。

后来不知哪根筋萌动了,启动了无人机项目(7月21日)。后来看到“刀锋”项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8763&extra=page%3D3
取了一些经验。但我的飞机是泡沫为主,结合部分木结构,只有尾翼是KT板做的。

先看看成品:翼展1.8米、长1.4米的无人机已经于8月28日首飞成功:

电装配置如下:
双天4250KV510+13*6桨,好盈60A,升降舵辉盛mg90,方向舵、副翼都是银燕08A,前轮转向舵机mg90。T6A控制。

楼主:
沙发自留

电源6S,电池是2组:格氏2200mah 20C*2和花牌2200mah25c*2

楼主:
制作过程

机翼并不是为这台机做的,后面再说。
先说机身吧
取材自抽油烟机的包装泡沫,看中其带弧度的结构,泡沫的密度也可以,就切出来做主机身了!

楼主:
机身上那根木条,是支撑主翼的主要结构。
这木条,据说是进口木料,强度很高,切削比较困难。我是用钢锯锯出来一条60cm左右的梁。正好这木料本身有点弯曲,于是两端的插销就做成右点上反角了,毕竟主翼的安装位置属于下单翼,带点上反可改善横向稳定性。
木条加工好之后,感觉有点像汽车的车桥!我再切了块层板,然后将其粘合在主机身下:

楼主:
上图的补充说明,电机座也在这阶段完成的。同样取用一块硬木(好像是荷木)做成电机座,但不能简单固定在泡沫机身上,于是切了一块和机身横梁一样的材料,将电机座与横梁连接起来了(通过那片层板)。
这是粘合机身与横梁/层板结构:

楼主:
我的这架无人机不同于“刀锋”或“全球鹰”的地方主要是机翼与机身的连接方式。

考虑到主机身尾部安装14寸桨,直接达到37cm以上。于是连接机尾的2条连杆间距做到39cm,我把连杆的连接位置与主翼机翼的连接部位做在一起:就是在机身两侧安装了16cm宽的翼面。

同样也在这个抽油烟机的泡沫材料里取材、切割成克拉克Y的翼型,并与机身、横梁紧密粘合:
切割、打磨翼型和制作粘合面,相当的费时间啊。

8-1安装主结构

楼主:
起落架,好纠结

主起落架很简单,用4mm左右的铝合金制成,将其固定在一块4mm的复合板上,然后再用螺丝固定在机身底部的层板上。螺丝连接的地方是木梁所在之处。

此照片是首飞回来,3个起落后主起落架的复合板已经受不住冲击断裂了!此机起飞重量为1900克。

前轮让我纠结了一个礼拜,最终是用硬木和3mm钢丝制作。
看起来很脆弱,但钢丝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虽然每次降落后都需要进行矫正。。

2011-8-28首飞

楼主:
机尾部分

这部分相对简单(应该说简陋)
连杆是2根1cm*1cm的松木条做的,平尾是2层5mmKT板制作,前后均有3mm的碳杆加强。
垂尾是单层5mmKT板,前沿有2mm的碳杆保持定位。

两方向舵的连接,我不知算不算发明。。。

楼主:
为保护升降舵,在尾杆的末端装了2片层板作为腹鳍。

主体装好,比较一下:

楼主:
简单的涂装:我对涂装不是很在意,能区分飞机的姿态就可以。因为深夜赶时间,我只是用蓝、红、橙三种颜色的胶带进行简单的装饰,同时保护主翼的前沿。

机头部分,最开始的时候已经预留了机鼻的位置,现在就用泡沫胶粘上一块珍珠棉做的机头,有点丑!

把电池、电调、接收机等固定好,主体就完成了。
前轮转向舵机与方向舵机用Y线连接,使用4通道。主翼则使用襟副翼混控方式控制。

首飞时,把襟翼打下大约5-10度起飞,平稳起飞,操控反应也比较灵活。但在速度上来后,副翼舵机就不太给力了,尤其是襟翼没收起的时候,高速打副翼会打不动!因此不敢飞太快。
另外,机身是密封的,飞完4-5分钟航线下来后,好盈60A都有点热,但电池不热。第三次起飞时直接就没带舱盖,变“敞篷”机来飞,结果一切都是微热的。。

因此首飞测试下来的结论如下:主体成功,但起落架不给力,副翼舵机不给力,机舱需要通风散热。。
主翼部分的制作,以后再补吧。

2011-8-27组装

网友:
我以为是真无人机呢

网友A:
帮顶 试飞了木,我的还没机会飞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试飞了木,我的还没机会飞 唉

在顶楼已经说,28日首飞成功了。
无人机,我以为是这种造型飞机的叫法,所以也叫无人机了,应该是“无人机模型”吧,嘎嘎!

网友:
楼主是给抽油烟机做广告的

网友:
做工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以后可以搞航拍了哦。

楼主:
目前这对翼是对称翼型,3A用的。迟些再做滑翔机风格的翼型,就更适合这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