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无刷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大家好

我在百度搜索很多资料,阴差阳错的来到此网站,经过一天耐心的看帖与15小时的等待,我终于可以发帖了。

我买了一套无刷电调。30A的电调和KV值2600的无刷电机,老板那儿用2.4GHZ接收机试了的,效果不错。查了很久的资料,那3根细电线红正电源,黑色是地,

我用万用表测了的,电压为4.97V。那根白色的为信号线。想用单片机加2.4G收发模块做船,我知道的是这无刷电机的信号线,是接收机到电调的信号线。是用方波驱动吗?频率是多少?还是模拟型号?用单片机写方波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用2.4G收发模块+DA转换+单片机来调节占空比。
可是这方波用多少频率的??????不知道在哪儿看见用50hz,后来又没有看见了,所以问问大家,还请赐教!!!

网友:
不懂帮顶!高手来说

网友:
遥控器基本分两个类型,开关型和比例型。
因发射电路的不同,有FM(调频)调制和AM(调幅)调制两种。
多通道遥控器有频分制和时分制两种。
频分制受带宽的限制,很少有超过10通道的,且大都是开关型遥控电路。
比例遥控器多以时分制的,能控制的通道数较多(可大于10个),故大量被采用。为能提升发射多通道信号的抗干扰性,又会在发射机内安装采用特定的编码电路,接收机则采用相应的解码电路与之配套。
时分制的单帧脉冲周期为20毫秒(50赫兹),单帧内包含多个通道的指令信号和一个同步信号。受单帧周期脉宽的限制,通道数一般在14个以下(即14个指令以下)。
每个指令的脉冲都是采用pwm(脉宽调制)方式工作的,脉宽的变化范围是1.5±0.5毫秒。这±0.5毫秒变化就可控制比例舵机带动舵臂做出相应转角改变——舵机臂处于中立点的时候指令脉宽=1.5毫秒;舵机臂向右或向左摆动到极限位置时,指令信号的宽度分别是1毫秒和2毫秒。
附脉冲图例: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玩船建议直接买一套遥控,例如天地飞6通的。比自己做的便宜又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是可以拆了玩固定翼飞机和小车。用2.4G收发模块,距离1000米,单片机遥控来调节占空比。,主要是为了练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