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跑船电池爆了

楼主(2011-08-30):
论坛上收了个O艇,有点小问题,最近才修好。原来电调上的电池接头用的是4mm香蕉头,我觉得麻烦,改了T插。
昨天下班第一次跑去。一切正常,跑的还挺快。
没电了回航打开舱盖傻眼了,电池全鼓了,单节电芯都鼓成圆形的了,外包装全撕裂了,还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这是怎么回事?是电池C数不够吗?100A电调,11.1V20C电池。

问题来了,我要用什么电池跑船呢?听说A123不错,淘宝上找不到啊,只有单节的电池,是不是买电池回来自己组装呢?也没见有大电流放电的电池啊。大伙给个意见

网友:
明显对电池时间估计不足,电池严重过放,还有电池C数和容量已不足,我的理解用100A电调的东西,至少相当于600级直升机了,电池应该要25C以上,3300MAH以上的电池吧

网友:
LZ对船的知识有所欠缺啊!首先你把4MM的香蕉头换成了T插头,原来4MM的香蕉头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还比T插头大呢!没事换了他干嘛?LZ的电池C数低了满足不了放电的要求,不虚标25C的电池还差不多,在加上LZ没有给电调设置低压保护,对自己船可以跑的时间估计不足,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了LZ电池就这么爆了

网友:
这个船跑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跑船的时候不清楚自己的电池能跑多长时间,最好的办法是跑一会儿就检测一下电压,多跑几块电池就知道大概时间了。

网友:
爽几分钟要上百块,这个有点贵啊,比**贵了
多了解下锂电使用守则

网友:
换t插是错的 ,其他的都说了

网友:
好的T插,比多数人想象的NB得多!!

它可以比4mm普通香蕉插(有个灯笼套那种)电阻低很多,前提是焊接技术过关,焊锡充分浸润,3秒内完事。

此贴中的船用了两块电池并联,都是用T插,跑150km/h的时候峰值电流240A,即每个T插通过120A电流,P事没有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10

A123已被证实仅适合悠闲型模型(俺们用它烤串时鼓风用 ),这个是俺们前年用A123跑快船的下场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2068&highlight=

网友:
 Himalaya大大说的没错,好的T插确实也很好的,不过国内产品良莠不齐,还是用香蕉插或者XT150之类安心点吧。

网友:
2元左右的T插好多都是次品,不耐流,用多了接触不良!

网友:
标题

过放了,最好两块LIPO并联,正好一边一块。A123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每节的电压都差不多,如果某节电压底的话就会最先放完电,那节电池就变成一只大电阻,很快爆掉!A123夏天用Lipo档冲,冬天用LFE挡充,肯定奈玩多了!

楼主:
感谢楼上指教。还有个问题是,A123电压不是3.5,锂电是4.2,用冲锂的档冲A123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A123充满电压是3.3VA123有专门的充电选项的,不是用充锂聚电池的选项充的,难道LZ还想把电池充爆一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是电流大了,造成锂电过放。A123电池是跑船的最好选择

网友:
出师不利啊

网友:
20C电池至少要5000毫安才够,而且从LZ说的“没电了回航”可知电池已经过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23充满电压是3.3VA123有专门的充电选项的,不是用充锂聚电池的选项充的,难道LZ还想把电池充爆一次吗?

A123常温下满电电压应是3.6V,0度下则是4.2V,3.3V只充了不到一半的电量,至少都得充到3.4V才勉强算得上充满,不要误导新手哦~
一般情况下A123满电电压只要不超过4.2V问题都不大,不会对寿命有明显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好久没用A123忘记电压是3.6V但是A123可以充到4.2V吗?常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3常温下满电电压应是3.6V,0度下则是4.2V,3.3V只充了不到一半的电量,至少都得充到3.4V才勉强算得上充满,不要误导新手哦~
一般情况下A123满电电压只要不超过4.2V问题都不大,不会对寿命有明显影响的~

我现在想用A123跑船,可是没充电器,只有一个简易的301,本来想收个充电器的,这么看301也能充A123了是吗?会不会过冲呢?

网友:
常温下4.2V是有点过充了,但A123非常耐操,抗过充能力较强,对寿命影响不大~
当然,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常温下3.6V还是最合适的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
新手
前来学习
:loveliness:

网友(2011-12-12):
比那什么贵多了:funk:

网友:
淘宝上搜索“4S A123”就能搜到A123电池组了

网友:
你光说了电池的电压和C数,没有说电池的容量。在电压和C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容量的电池最大允许电流是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