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试飞失败 炸鸡了

楼主(2011-08-30):
试飞失败  炸鸡了  各位有空来 分解一下

楼主:
补贴图

什么样上传视频啊

网友:
好像是操控不熟练哦!建议先在模拟器上多练习。
帮LZ贴视频

楼主:
这可是 饥民 高手在飞哦

楼主:
图也不会上了

网友A:
很多原因。。。首先是油门没有全开 就已经抛了。第二 抛出去飞机已经是倒飞状态 应该先打副翼 然后拉杆。。炸鸡是因为一直拉杆而没有判断飞机正确飞行姿势而炸鸡。基本技术还没够熟练,多玩模拟器先吧

网友:
晕,这手抛得

网友:
看来我的先不急着飞了,先摆放个把月,欣赏下。免得。。。。。。;玩模拟器先

网友:
像失速了吧

网友:
飞翼重心位置很重要,是重心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原因。。。首先是油门没有全开 就已经抛了。第二 抛出去飞机已经是倒飞状态 应该先打副翼 然后拉杆。。炸鸡是因为一直拉杆而没有判断飞机正确飞行姿势而炸鸡。基本技术还没够熟练,多玩模拟器先吧

真是说得轻松。。。。
第一。这飞机动力配置是错误的。
第二:这飞机到手时已经失去了一边鸭翼。气动已是不平衡。。经过调整后情况依旧。
第三:这部机的重量分布有问题。在试飞之前就已知道必炸无疑。试飞只是想证实一下之前说的情况是如何的。
第四:这次炸完后马上进行了抢修。同时切除残存的鸭翼。再次试飞时不再翻滚。但是因为失去前部鸭翼导致升力不足而下坠。
我说得够清楚了吗?如果你有细心看视频的话。。

网友:
应该是重心没有找好的缘故

网友:
一起飞就倒飞了

网友:
本身设计就有问题的机,不炸就怪。还来解释

网友:
看视频是在广州万达附近

万达附近有场子可以飞航模吗?求楼主指导,谢谢

楼主:
这个场  我们叫244  是在地铁站 飞翔公园A出口

楼主:
加宽副翼后  在地下调好  上天后 微调都不用动 就爽飞了
滑跑  手抛  都可以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