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箱冒烟

楼主(2011-08-30):
请教各位师傅:
       C6140车床运转时主轴箱冒烟,但主轴箱有油,又泵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主轴轴承调的太紧 或给轴承供油的油管掉了、被脏东西堵住了

网友:
不知道不要乱讲,是摩擦片调的太紧了。新机床一般不要磨合。如果是因为没劲调的,就要把摩擦片作喷砂或更换。

网友:
 搂上好像有道理

楼主:
不是新床

网友:
可能是离合器或者刹车片闹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先空载中速运转5分钟以上,手摸前后轴承部位,温升不能太高,或者拨到空档的位置,手转主轴,通常都应该比较灵活的转动。主轴轴承没问题的话,检查离合器。最后还不行的话换润滑油试试,油不要加多了。

楼主:
我都检查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空载中速运转5分钟以上,手摸前后轴承部位,温升不能太高,或者拨到空档的位置,手转主轴,通常都应该比较灵活的转动。主轴轴承没问题的话,检查离合器。最后还不行的话换润滑油试试,油不要加多了。

支持十楼的提议,先检修一下吧!

网友:
离合器 坏了

网友:
轴承玩完了!

网友(2012-08-06):
冒烟可能是吸铁电源线脱落了,刹车片和法兰盘没有松开。

网友:
基本这种冒烟是出在电磁离合器上的

网友:
轴承太脏了  甚至坏了   先煤油洗澡  调节好轴承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