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懂电动机的来掺合掺合

楼主(2011-08-30):
我自己做的小铣床,电机是用汽车风扇电机重新产的,现在有个问题,电压加到45v左右的时候,换向器出线环火,电压降低后消失,如果清理一下换向器,电压继续增加也不出线环火,这是什么原因,难道就是因为电刷的粉尘粘在换向器的沟槽里面导致的么?

楼主:
另外环火出现时电机温升很大,不出现环火温升就很小,疑问中

网友:
重新绕线圈 ,一般是负荷重才出现大的火花吧?加个电容串电阻并在碳刷作消火花,我也用汽车风机作吸尘器,原24v绕组不改,把电压提高到45v也没事的,因为把原风机的吸气口改小负荷变轻了,所以提高电压增加转速获取大的吸力

楼主:
回头试一试,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玩儿这个了

网友:
是由于磨掉的碳刷粉在换向片之间导致换向片之间发生短路打火。
你那个电机个头比较大,不是暖风电机吧?
线圈和铜头之间最好别用锡焊,温度高了会熔断。

网友:
看能不能买到含铜量高点的碳刷,试下。

网友A:
直接用铜做个碳刷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铜做个碳刷行吗???

恐怕不行吧,炭精在摩擦时有润滑的作用。

网友:
那线圈锡焊的 不劳 三两下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电枢用的时间长了,磨损比较严重,造成碳刷与电枢之间的接触不平稳,形成环火,发热量也大,碳刷磨损进一步加剧,恶性循环。
不光要清理间隔槽,电枢表面也要修整,最好能上车床,修整齐后,拿金相砂纸打磨好,并修整或更换碳刷,调整压簧力,使压合力合适。
电枢架一般由于过热也影响强度,特别是变色的那种,修整后能改善,但也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

网友:
我有个吊磨,电机电枢通电后通红,像烧红的铁

网友:
把沟槽清理干净,上环氧树酯胶或AB胶

网友:
有环火是因为各整流铜条之间产生了高压,线圈原来通了电,一断开会有感应电产生,当然电流越大,产生的电压也越大,要清除它,可以是减小电流,一般是加电容和电阻

网友B:
楼主的小铣能多发几个图吗?详细介绍下我正在谋划做个类似楼主尺寸的

网友:
碳刷压力大石墨棒掉粉或者碳刷弧面与换向脊接触不良产生环火
建议改双环或者降低电压使用,一般也就12-24v工作,直流电弧控制较难于交流。
或者在电机前直流两极间加个消弧电容试下,容量0.1~0.47微法无极性,耐压在100v以上为好(以克服换向电流大拉弧的问题)。
俺们是专业电工哦

网友C:
环火比较可怕,我的角磨机也有这毛病,一开机“突突”冒火,怪吓人的,看来也该修修了。打算用砂纸撸一下,不知道角磨机能不能加电容和电阻“熄火”。

网友:
转子的毛病,换转子五金市场里有好多,转子重新绕制后用绝缘漆或环氧树脂固定线圈。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小铣能多发几个图吗?详细介绍下我正在谋划做个类似楼主尺寸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233&highlight=%2Bfeng1126
以前发的帖子,仅供参考,没有尺寸,拍脑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火比较可怕,我的角磨机也有这毛病,一开机“突突”冒火,怪吓人的,看来也该修修了。打算用砂纸撸一下,不知道角磨机能不能加电容和电阻“熄火”。
换电刷试一下!还是火花大的话,换转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