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千红的450RPO v2 3GX电脑设定、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1-08-30):
俺的450RPO v2 3GX装好到现在飞了有几十个起落了吧,3GX的手感可调整自由度相当高,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手感进行设定,上海亚拓健诊聚会请亚拓袁工帮助调整过(可以设定的相当灵活),又向台湾小神童学习了他的设置方法,回来之后又稍作修改,现在的手感比较适合俺了,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欢迎尝试,呵呵

先上电脑软件设置参数:
这是副翼参数,副翼滚转速率稍稍减小,大幅降低副翼刹车感度,EXP最后决定关闭控上的EXP设置使用3GX内置的参数1,飞起来感觉更好些

升降参数设定方法和副翼参数差不多

尾舵参数只调整了尾舵加速和反向反扭力补偿

其他参数基本不动

设定显示只做参考,俺的450RPO V2是这样的,您的可能会稍有不同,这个没关系,3GX出厂已升级到1.1

3GX本体上的感度设置

控上副翼和升降的EXP全部恢复出厂,不修改

尾舵增加15%的EXP

斜盘混控,正负11度螺距,8度循环螺距,如过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增加或降低前后左右翻滚速率,可以适当调整这里的参数

航线模式油门曲线

3D模式1油门曲线

3D模式2油门曲线

航线模式螺距曲线

3D模式1、2的螺距曲线相同

尾舵感度没啥特别的

注:系统菜单里要把AUX2通道分配给尾舵陀螺仪用,GEAR通道是设定3GX定速转速用的,电直上不需要设置

斜盘模式务必选择120度CCPM模式

还有啥不明白的尽管问,尽量满足大家

网友(2012-03-20):
引用 网友A:
3g 3.0系统能用吗?

同问

网友:
千红是否考虑再开个3GX 2.0版本的设置贴?

网友A:
3g 3.0系统能用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T8FG控的设置教程

网友(2012-01-30):
请教千红大师

千红,我用的是3GX,遥控器是JR DSX 9-2的,用EA101卫星天线。在尾翼陀螺仪的感度设置上,只有AUTO选项,但在设感度时,发现不起作用,我都调100%了,飞机没有反应。还有,听说要设一个AUX2的通道分配,但在DSX9-2里,找不到呀。我的飞机装好后,发现不管如何调,都有尾翼向逆时针方针飘移的现象发生。我四处问人,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论坛内哪位高手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赐教!我的QQ是35858327

网友(2011-12-30):
出差回来顶贴~~
谢谢千红!!!

楼主:
自旋时机身晃动,首先要确定重心在主轴上,其次是确定十字盘水平,然后才来动电脑上的参数

3GX软件中和自旋修正有关的参数是“尾舵参数”中的“自旋补偿”和“其他参数”的“自旋最佳化比例调整”,这2个参数要根据实际调整,因为每个人飞行的大桨转速不同、尾巴自旋速度不同就有可能使用不同的参数来修正机体的自旋偏移量,俺个人是以暴力3D飞行自旋稳定度来调整的,所以设定的参数值比较低,在航线模式大桨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自旋修正较少,机体容易偏移自旋中点,各位模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飞机来调整这两项参数来符合你的手感。

另外本帖的3GX设定参数是正对之前的1.1版本,如果是1.2版本固件请参考俺的另一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0941

如果想测试亚拓各厂手的飞行风格,请看这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853

网友:
自旋时机身晃动应该调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想千红帮忙解决:loveliness:
我用的是T8FG控,富力25c电池,飞机是450PRO 3GX套装版,在装好试飞调感度时,在控里调高调低等我急加油门超过80时尾巴都会甩尾半圈,有时IDE2 100%油门悬停都会甩尾一圈...:e ...

嗯,可以从机械方面先检查起,马达齿和大齿盘咬合是否太紧、尾舵机舵盘孔位的选择、舵盘中立点的位置、螃蟹爪在尾轴中立点的位置、尾桨夹和中联的固定螺丝是否松动、除去大小桨后推油门震动大不大等等

控上可以检查尾舵感度通道是否正确、感度值设置是否得当、螺距和油门曲线是否匹配、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正确设置、电调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方便的话你可以尽量详细的把你的设定(机械和控)拍下来看一看

楼主(2011-09-09):
引用 网友C:
请问3GX有定速功能么?

有给油机用的定速功能,但不适合电动的做定速

网友:
MD922
为什么我在尾舵设置里选定了数字舵机,设置完成后正常退出!

再次开机对频后922没反应。read了一下信息,怎么里面显示是1520/ 类比伺服器呢?

还有就是在对拼后正常开机情况下似乎不能直接去设置尾舵陀螺仪。非得要按流程把斜盘那里设置完成后才能呢个去设置尾陀螺仪!

哪里出了问题!求解

网友:
250 3GX正在学习中。。。

网友:
留个记号,准备上3GX

网友:
刚用上3g 别的都没问题就是3d高速航线时,遇到风上下猛点头。怎么回事。麻烦一下

楼主:
升降感度还可以适当减小一点点

网友:
这个说明的够详细,模友们的福音啊。

网友:
千红的帖子就是有价值...

网友(2011-10-12):
600 3GX尾巴反弹,请问一下要调哪个数据啊??请上张图说明下~~谢谢

网友:
及时雨,好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3GX软件里的尾舵感度是34,而控上的感度是75,这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3GX软件里的尾舵感度是34,而控上的感度是75,这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以3GX上看到的感度为准,不同的控感度值和实际在3GX上看到的完全有可能不同

网友:
管用好贴。。价值

网友(2011-11-18):
这个东西要顶!

网友:
看不懂,但也顶一下,辛苦了!

网友E:
非常感谢千红兄的分享!获益匪浅!但有个问题想问问: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6J,没有中文说明书,那么要如何设置呢?另外现在本人正纠结于选择PRO 3GX还是SPORT V2,请问选哪个好?

网友B(2011-12-22):
有个问题想千红帮忙解决:loveliness:
我用的是T8FG控,富力25c电池,飞机是450PRO 3GX套装版,在装好试飞调感度时,在控里调高调低等我急加油门超过80时尾巴都会甩尾半圈,有时IDE2 100%油门悬停都会甩尾一圈...
电调问题?!(没有加装BEC单独给尾舵供电)尾硬件问题?!
望帮解谜团...

网友:
模界的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千红兄的分享!获益匪浅!但有个问题想问问: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6J,没有中文说明书,那么要如何设置呢?另外现在本人正纠结于选择PRO 3GX还是SPORT V2,请问选哪个好?

这个。。。要是你T6J还没有搞明白怎么用的话,教程写起来就长了,其实可以参考6EX的设置方法(6EX的说明书应该能找到中文的吧)

选择机型一直是广大新手模友头疼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机型来讲PRO 3GX结构紧凑、性能取胜,SPORT V2性价比高、维修方便,如果是仔细认真的模友建议直接上PRO 3GX,如果认为飞行水平是炸出来的可以选择SPORT V2,开个玩笑啦,呵呵

俺的450PRO 3GX飞到现在也已小炸过2次,仅坏了2付桨、2套前传齿、1付脚架,其它什么都没坏,看起来PRO 3GX还是相当耐炸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