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5马上要到,用不成咋弄。

楼主(2011-08-30):
买了7025铣床,马上就到,380V,750W电机,但家里没380V动力电,看老帖3天,认为加变频器可用,TAOBAO上找到1种说220进3相380出,并且不用改动电机,1.5KW价格1K多。
   请问:这种变频器能用否。功率影响大不大。

另外在电梯房找到动力电,零线大概4平方,火线6平方,能接动力电插座不能,怎么接,是接5条线还是4条。谢谢。

楼主:
和厂家技术部通了电话,接变频器会影响功率,可换1.1KW电机保证原有功率。

网友:
最好使用变频器。可实现无级调速。

楼主:
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220变频器 进220出220 改电机接法 用着感觉还行

网友:
咨询下厂家,三相电的电机分两种一种是纯三相380V的,一种是用三角接法三相220V的,如果是三相220V的接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功率损失的

另外7025是齿轮变速的,就算上变频器功率损失点也问题不大,就算损失点,也差不多相当于500W左右的功率,除非楼主打算拿来高速重切削

一朋友用的7025单项750双电容启动电机,高速启动困难,得手先带动几下主轴.........

变频器,还真没怎么听说过,可以升压到380V三相输出的,倒是听说过有单相电转三相电的转换装置

网友:
 上220V变频吧 没那么纠缠的 我的7045都是  上1200转 哇哇的转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要是能再推荐一下变频器,TAOBAO上能买到,我将感激涕零

网友:
安川带PG的矢量变频器挺好用的

楼主:
最好是国产全新的。500--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