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换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1-08-30):
6CC的汽油发动机  相当 甲醇机多大  的             亚拓600换汽油发动机。。。。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换!!

网友:
换15CC的JBA发动机,我也想换!

网友:
没用的 换了飞不动的

网友:
起码要换20cc的,6cc的绝对不够

网友:
我有JBA15CC的发动机

网友:
汽油机用在直升机散热要重新改过的,不然很容易过热的说

网友:
6CC飞不动的

网友:
甲醇鸡比汽油鸡轻。

网友:
换汽油机除了改侧板还换别的吗?

网友A:
发动机的功率重量比简称功重比是多少,认真看过吗?
下面看看O.S 91甲醇机的资料
Stock Numbers:
      OSMG1981 91HZ-R 3D Speed Black 61G
      OSMG1982 91HZ-R 3D Speed Black 61G w/Pipe
Displacement: 0.91 cu in (14.9 cc)
Bore: 1.09 in (27.7 mm)
Stroke: 0.98 in (24.8 mm)
Output: 3.6 hp @ 15500 rpm
Practical RPM Range: 2,000-16,500
Weight (w/o Muffler): 21.2 oz (603 g)

注意,输出功率是3.6匹马力,等于2.6856KW。然后我们看看小松26cc汽油机的资料。

小松26CC直升机发动机G260PUH

排 气 量:25.4cc
压缩比:8.4:1
最高出力:1.71kw/13000rpm
最大扭矩:1.42N.M/9500rpm
工作转速:3000--13000rpm
重 量:1770g
化油器型号:WALBRO WT-677
火花塞型号:CHAMPION RZ7C
燃料混合比:25-40:1
油针原厂位置:H:1-1/4±1/4 L:1-1/2±1/4

根据资料1.7KW/13000rpm换算一下就是2.3hp。下面还需要说什么吗?

另外,甲醇机的直升机可以做3D,但是汽油的直升机只能巡航,根本无法做3D。
只是汽油机比甲醇机的使用成本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功率重量比简称功重比是多少,认真看过吗?
下面看看O.S 91甲醇机的资料
Stock Numbers:
      OSMG1981 91HZ-R 3D Speed Black 61G
      OSMG1982 91HZ-R 3D Speed Black 61G w/Pipe
Displacement: 0 ...

排气管选择很重要
配的好翻上天配的不好把引擎弄坏了
看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0MjU1ODI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zMTAxNTk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