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5元F3A,配朗宇2216,1250KV,9050桨,谁试过?反扭以及动力如何?

楼主(2011-08-30):
95元的F3A,淘宝热卖,论坛里也非常热。我也有一架,去年8月入手,飞行次数不算多,大炸一次,座舱盖丢失,机身炸的也差不多了,准备重新买一架。
此机虽叫F3A,但是如果用常规2212电机,也只有个F3A的样子,不具备F3A的性能。所以想大胆用朗宇2216,1250KV,2200,25C电,推重比能到1.5最好,副翼改双舵机,换装金属起落架,桨用XXD9050.不知道有人尝试过没有?换装这样的动力,担心的是反扭会不会陡然增大,以至于无法控制?请试过的朋友说说,讨论讨论吧。

我当年的F3A,准备再新入手一架

我当年的F3A,准备再新入手一架

网友:
银燕2220,kv1250,8*6桨,劲爆,反扭力小 电机还不会烫
就是重了点,但机头不用配重了

网友:
9050没问题,注意方木杆与机头泡沫连接处要用胶水粘一个木片卡子。防止被扭下来。我用9060桨把木杆扭下来过,后面的泡沫孔变成圆的了。
螺旋桨的反扭对飞机的影响不明显。不用考虑
此款机型我去年买了两架,炸了很久才把第一架毁掉。目前第二架状态外观良好。总共飞行了接近300个起落。
近日想入手50E级别的彩虹A388啦。

网友:
我用1047桨也没觉得反扭厉害。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 从卖家那里没有看到8寸桨的测试报告 一般都是10寸以上的桨

网友:
2408搭配8*6桨,动力方面3A类动作没有不能做的
谁能告诉我要这么大动力做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你是启动的太猛了吧 慢点推油估计没事 我原先的那个 垂直炸鸡,木棍把电池都戳烂了。电池前面还垫了铁片 都没防住 A388太大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08?就这电机,还想让这架F3A无所不能啊?有多大动力?XXD的2212 加上8寸桨 推力都不到1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8?就这电机,还想让这架F3A无所不能啊?有多大动力?XXD的2212 加上8寸桨 推力都不到1

辉盛2408 kV1200铃铛的功率实际上不会比XXD 2212小的,定子直径大,扭力大不少。就是外观不起眼而已。8寸桨想要力量大可以试试APC 8×4E或者8×5E,比仿GWS的直驱桨暴力多了,就是电流也比较大。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这个配置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反扭,XXD2212KV1400配9050桨基本能满足的此机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 2212电机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了 哈哈 需要更强的动力,准备搞2216,让他吊机侧飞都不成问题,才是F3A

网友:
机身侧面积决定了这飞机完成侧飞类动作很困难,也不美观。而3A类动作里是没有吊机这一项的
有很要好的模友用过2217,只是速度比较快,无他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还是不要搞了 仅仅速度快 没啥意思了就

网友:
这个飞机侧飞很难完成,舵面太小,侧身面积小,做侧飞时需要很大的动力,进入侧飞状态之后很难保持住,吊机,就算了吧,即使动力很爆,舵效跟不上

网友:
我把尾垂加大了50%侧飞吊机都可以。

网友:
此帖[95元F3A机好飞?好飞!]配置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试过9060桨的~~~感觉不到反扭,就是速度太快~~~~~~~~~用APC9060桨吧,用XXD那垃圾桨做什么

网友E:
每个飞机都有固定特性,一机多用是不太现实的。这个飞机配置好了,飞飞航线,简单的滚一下,还蛮舒服的。用来飞3A或3D都比较牵强啊。
我把它装成水机了。动力配置大致如LZ所提。感觉还好,见我帖的视频。
还有,这类飞机得有一定的速度,才能流畅的。

网友F:
我觉得3A还是油机过瘾。。。那马力。。那声音。。就是震撼啊。。。

网友G(2011-10-01):
标题
我也刚购入一架,sun sky2212加好硬30A,2200 电池 20c放电,配1047桨,推重比刚过1,大概1.2吧,挺好飞的,就是一个慢滚的特技飞过去,基本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H:
这也值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