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张KT板,求配置

楼主(2011-08-30):
今天看到楼下扫地阿姨有一快KT版,厚脸皮要了过来,大概有60mm*70mm大小2张。

求图纸。。。要求简单易做。。。

求配置。。。要求便宜。。。

烦请各位高手提供配置和大概预算

网友:
没有太便宜的,电机  电调  舵机  电池  充电器  还有小配件什么的,哦还有控  这些就的不少钱了,

网友:
500大元起步

楼主:
[local]1[/local]估计500大洋打不住。。。
我也是一时兴起,想做个最便宜能飞的,想算算要多少钱。

控用270的天6A,2.4G单接受那种。
舵机用13块的吧,3~4个,看机型再确定。
电机,电调,电池也要看机型才能定。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做什么机型?

网友:
大概有60mm*70mm大小2张。

还没有名片大呢,能做什么飞机啊,名片都要55MM*90MM呢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600mm*700mm

网友A:
怎么不说捡了个鼠标垫求电脑配置的。。。去年猫扑全这样帖子

网友:
我那天看到四通的控148元带接收的,还有更便宜,不知道适合这种飞机不?是两通的带接收90元。

网友:
同感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捡了个鼠标垫求电脑配置的。。。去年猫扑全这样帖子

网友:
乐迪T6EAP 2.4G控 330元
新西达2208 KV2600电机+XXD30A电调 80元左右
两块力牌1300毫安时 136元
简易充 45元
普通9克舵机4个 52元
主要就是这些设备
如果是新手,可以用你那两块KT板做个纸飞机~或者做的建议版的F117~

楼主:
顶一下。。。我知道以前有类似的贴子,我是真捡了板想做个低端飞机送朋友玩嘛。。。

LS的配置的确可以考虑哈。。。

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