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8-30):
刚收了一个t6c35m的、我怎么觉得推动油门格半秒或者一秒电机才转、怎么回事啊?是这个频率的就这样吗?还有我拉据测试没拉天线居然一百米、还是相反方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可真的就是这样、还有、昨天晚上我改完左手油门以后试过控了,成功了、哪里都正常、(控电是我用手机电池做的、弄完我就把控放那里、确定关了、没拔电池、可今天早上开控居然没反应?右下角第一个开关也板上去了…咋回事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油门延迟。
电动飞机,并不是油门一推就转的,油门一般要加到10%--20%才会转,你说的延迟应该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问题,遥控器没反应。
据你所说,晚上还是好的,关了第二天没反应,应该是电池没电或者连接不畅。
第三个问题,“右下角第一个开关也板上去了”
这个可以肯定500%是你自己的问题,开关肯定不会自己动。
另外,我们用的模型遥控器,信号是没有方向的,全向都有信号,不像电视遥控器,只有前面一定角度内有信号。不拉天线有100米的距离也不稀奇,一般最少也能有几十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大哥你神了,全对啊…(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佩服、佩服!

网友:
灵异现象~~

或者外星人晚上来玩你的控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那位<田间菜鸟>大哥说的对,我把电池测了下就是不通电,线松了…

网友:
要细心啊!电池连接问题很严重啊!飞行中线松了就。。。。。

网友:
"菜鸟“原来是老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