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小毅关于用D8FG悟空设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30):
朋友买了悟空直机版我帮他装好机了,用我的10C控调好试飞了,飞行状态非常好自驾模式定点定高悬停真叫一个文丝不动。后来就用朋友的T8FG把所有都调好了,但在设置飞行模式用SD开关出了一个问题搞不懂。在定速器里看三段开关都能用,可是在DJI软件里只能用到二段。要怎样在控里把它调好。

网友A:
您用SD开关调模式 最后选择的是定速器还是普通模式! 如果是遥控的定速器功能T8FG可以设置三段转速感度,那每个感度都可以在软件里面对应一个模式。 如果是用普通通道模式调节的话,那就要用遥控器里面的最大最小舵机行程来调节手动跟自驾2个档位,然后用SUB 微调来调节中间的姿态档位!

楼主:
谢谢小毅了。我对T8FG不熟。英文也不太懂。对普通通道模式这个概念不清楚的呀。我是将菜单里的COND换成了WS后再选择的SD开关。只能用到二段在半自驾模式与自驾模式间切换。
另外,在您的提示下,刚才我用飞行模式开关(SE)在COND下把三段都调好了,是不是这样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