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1-08-30):
先说下配置,10节镉镍电池(五节串,二个五节并联)不知道是多少MA?无限320A 7。2V有刷电调,380有刷电机,比例控,我玩船的,电机今天刚到装上去开船,油门到大概80%的时候不转有跳动,就是一动一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电压或电流不够?因为以前那个小电机都是好的,油门全开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今天一上380电机就出现了。请高手解答一下。
380电机需要多少电压或多少电流?

还有在船的尾部怎么装吸水管,今天装了一下发现舵不行了,是装到舵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在舵上怎么装,高手支招?

网友:
电池问题,内阻大,放电电流小(C数)一般随船配置的电池都是这样的

楼主:
那请教一下,改什么电池好,要多少容量的?如果我再加二节电池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模型镍氢电池

楼主:
太贵了,我可没这么多米来搞这个,必经是娱乐一下而已。
我再加上两节镉镍电池也就行了,这次估计是电池没充满。

网友:
电调挂了,320A的电调不能超过9V电压

楼主:
6节镉镍串联充满了也不会超过9V,应该没事的吧?

楼主:
再加一个,1。2V镉镍电池能充到1。5V吗

网友:
电压增高是没用的,只要是放电的C数!内阻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