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同时实时输出AV的,难道只有ZI6吗?

楼主(2011-08-30):
下午在淘宝上面找了一大圈,问了好多个卖家,都说没有其他款DV可以选择。

难道只有zi6 和 gopro 可以选择吗?gopro太贵,1000元以下的更么得选择了,那么大个市场,不至于这么没新意啊~~

不知坛子有没有二手zi6或者其他好的DV出,qq38920_3964,求砸..

网友A:
可以考虑某些行车记录仪。找高清的

网友:
柯达ZX1也可以

网友:
这个没经验了

网友:
这玩意我也研究了下 ~ zi6 不是为了 带av-out才买他 而是因为 他可以换广角镜头 并且录像格式是 mov的 高清格式

现在自己玩玩的话 720p的分辨率 也就可以满足用了 ,再者就是价格不贵 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我感觉zx3还不错

网友B:
大把的卡片DC可以用,1080p啥的毫无压力

网友:
什么
引用 网友B:
大把的卡片DC可以用,1080p啥的毫无压力

比如什么型号啊?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某些行车记录仪。找高清的

不知这款怎么样,卖家说可以在录制的同时输出A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27664289

怎么选择好?~~

网友:
狗扑肉 也同时带AV输出

网友:
还有好多。我的相机也有AV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款怎么样,卖家说可以在录制的同时输出A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27664289

怎么选择好?~~

这些行车记录仪 录像效果 一般 虽然是1280*720 的分辨率但 图像噪点很多
并且对光线敏感,  sony的 pm1 貌似还不错 我入了个 试试

网友:
现在大把的dc带视频输出,720p  1080p都没压力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问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花几秒钟保存一次文件,所以机子录出来不是连续的。可能会漏掉什么。

网友:
长焦相机富士F505EXR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