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搞个 450 pro + 650v 脚架

楼主(2011-08-30):
 准备搞个 450 pro +  650v 脚架

感觉450pro 装成8轴or Y6 也没啥问题

450pro  空机架 275克
原450   空机架 195克

网友:
中心板做大一点, 用450P做成Y6比较好玩, 空中段一个桨也不会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不要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要来一个?

要!!!类似这个样子,稍微放大一点,变身Y480P-6或者T480P-6。。。

前面那个平台用来放狗扑肉,脚架不一定用650V的,有点太大。。。用sigma那种玻纤拼插的就很好了。。。

网友:
论坛为啥不让传gif图

450P,480P大小比较

轴距变大了,拆桨后的实际携带尺寸变小了,连同控、电池一起,可以轻松装进环保购物袋中,外带无压力

网友:
楼主,或者做这个T480P-6,重心靠前了,设备固定板相应前移,前端底板长出一节,开个扎带孔,安放狗扑肉,两层中间用老X450侧板固定铝合金件+玻板加固,好处是狗肉时无遮挡,空中容易看姿态。。。。你敢做我就敢要

楼主:
原位置关系基本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