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款飞机

楼主(2011-08-30):
入魔一段时间,塞斯纳入门,现在已经觉得飞塞斯纳没什么意思了,求推荐几款中单翼或者下单翼的鸡鸡~~

网友A:
飞个二米大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凤凰?其实我想玩3D的,本想上MXS,但是看到下面有个帖子说MXS差劲的所以赶紧发个帖子问问

网友B:
3d机,练好模拟器

网友C:
不用着急3D 淘宝找TB20飞吧 下单翼 性能不错,速度可快可慢,稳起来比塞斯纳还稳。倒飞横滚都很利索到位。大力推荐。缺点是前起落架软。很难地面滑跑起飞,我一般都手抛。我在火鸟航模买的。或者就搞95元的F3A 我觉得性能啥的还凑乎,就是不能飞的慢了。

网友D:
F3A吧
我刚入门是飞F4U的,但没飞多久就开始飞F3A了,建议飞F3A
想我13岁的都合适了
难不成你都不会飞

网友E:
3D容易飞,还是塞斯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器中会吊机了,玩3D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起落架一看都是脆皮,我买个试试,谢谢

网友C:
忘记告你了 95元F3A的起落架 更脆 一炸就弯 没有韧性 最好改装一下

网友F:
E330,百飞不厌。

网友G:
95的飞机一大堆啊 自己挑个好看的。

网友H:
推荐苦行僧那里的EPP的MX,好飞的很,练习3D心里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