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

楼主(2011-08-30):
MD塞斯纳XXD22128060浆,好赢40A,用的2200MAH11.1V20C的
电池
,半油门能飞好久?

网友A:
我2216飞15分到20分吧,具体没计算

楼主:
看来我的电池真有问题呢
我定的计时器10分钟,还剩半分钟的样子,飞机就没电失控了,对亏栽到草丛里,旁边就是湖
后来换了块同样的电池,飞了7分钟左右就不行了,差点又失控
都是半油门飞的

网友B:
8-10分钟

网友C:
如果无风的日子飞行时间应该会好点,另外你的电调散热好不好也会有点儿影响

楼主:
电调闷在JJ里的

网友D:
JJ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