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的问题,标题要长长长长长长长一点才好

楼主(2011-08-30):
几天前入手了一台二手的260A,飞了几天,把主轴和一个连杆撞坏了,换了新的主轴和一套新的连杆之后感觉旋翼和平衡杆的
活动
不是很顺滑,飞的时候我一打方向飞机就一直往那个方向飞,停不下来,打了反方向又朝反方向一直飞。而且在收油门的时候整个飞机会旋转着掉下来。在地上把油门开很小时,把方向打到右后的时候旋翼的转速明显降低。
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什么问题?跟连杆不顺滑有关系吗?要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不够顺滑,仔细检查不顺滑的地方,用牙膏研磨一下可以缓解,

网友B:
这样好啊,岂不是成了六通的手感,和450一样了

网友B:
肯定是连杆装的不对了,就是在选以上那个可以上下转动的连杆装反了,就会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旋翼上的那个连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