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遇到新问题,到底是螺距重要还是双桨重要

楼主(2011-08-30):
今天调机,竟然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两桨螺距一样了,可是有双桨;没双桨了,螺距又不一样了,到底以哪个为准?

网友A:
双桨比较重要,抖动影响桨的效率等等,主要是心理很不爽

网友B:
那说明你的双桨可能不是由于两桨螺距不同造成的,可能是横轴弯,桨夹虚位变形等等因素,这些因素造成的双桨,不会有太大的震动,可以飞。一切以飞机不震为准

网友C:
旋翼头要调好,不要有虚位,我一般调好以后,不会有双桨,而且两边度数基本一样。

网友D:
无双桨肯定重要得多,两边螺距稍有轻微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换付桨试试

网友F:
双浆没了 螺距应该一样了 双浆是螺距不一样造成的
测量螺距没那么标准 只好看双浆了

网友G:
双浆也有可能是应为2个浆的硬度不同,或者有一个弯曲了,或者有一个浆根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