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入门f3p~ 求教老魔

楼主(2011-08-30):
各位大大们好:  最近看了好多f3p的视频加重了我的兴趣,入了天六二代,有些问题想向给位大大请教,   1、新手入门飞模拟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上真机?
   2、新手上手机型的选择我怎么也搞不清楚?
   3、我们这地方室外常年三级到四级的西北风能在室外飞吗?
   4、6通的控飞f3p够用吗??
   麻烦各位大大指教啦~

网友:
模拟器上的机型你飞熟练了,就可以飞真机了,因人不同,无法确定时间长短,我练了2至3个月才上的真机,现在每天还在模拟器上练动作;早晨6点半以前一般风比较小,可以飞;6通的控飞f3p够用,我一直使用6通的控在室外飞f3p机。

网友:
1、F3P四通的就够了,六通的当然没有问题
2、模拟器建议先练习吊机,最好是正反面吊都过关,也就是不打副翼,任由螺旋桨扭力旋转飞机
3、3-4级的风对于400g以内的飞机都太大了,同意LS的,建议早起;F3P常规重量在140g左右,2级风都不爽;如果想在2级风中飞,建议200g以上的飞机,当然就不是F3P了,但练习3D动作是可以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忘了一件事情,新手上手可用:CLIK/INDEX/MERCURY,这些机型我用过,其它机型不知道。建议把重心往后调,利于吊机,也利于新手飞行。CLIK的建议重心位置在50%机翼(含副翼)处

网友:
1、新手入门,只要能大概飞出航线就能上,F3P简单飞飞比一般的飞机容易多了。
2、新手上手机型的选择  去买成品机,散机自己粘不好,飞出来没有F3P的味道。
3、三级到四级风,基本上不能飞。
4、6通的控飞f3p够用。
我入魔已经好多年了,各种飞机都飞过,F3P使我遇到的最好玩的飞机,喜欢死了。

网友:
室内飞,呵呵,我还在学习中...

楼主:
飞到什么程度可以上真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到什么程度可以上真机呢???

不错舵就可以了
或者要求再低一点,知道舵面作用了就可以了
因为加强好的epp飞机很结实,飞的也慢,在一个合适的空间里,很难摔坏
不过还是建议在模拟器上做到能航线和起降,毕竟总摔机也不爽

楼主:
是不是在模拟上面的场景也要选择室内场景?
现在起降有点感觉了,错舵还是避免不了,没有新手教程,只能慢慢自己摸索~~
引用 网友A:

不错舵就可以了
或者要求再低一点,知道舵面作用了就可以了
因为加强好的epp飞机很结实,飞的也慢,在一个合适的空间里,很难摔坏
不过还是建议在模拟器上做到能航线和起降,毕竟总摔机也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模拟上面的场景也要选择室内场景?
现在起降有点感觉了,错舵还是避免不了,没有新手教程,只能慢慢自己摸索~~

我感觉不必要非得室内场景
模拟器跟真实的飞机的操作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是F3P,不同制作工艺差别更大,上手真机需要一个适应期
只要把固定翼基本动作做好,这个适应期会很短
至于什么场景,看自己喜好了,主要是掌握舵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