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G7控能用这个电池吗?

楼主(2011-08-30):
原控电是9.6伏,1200毫安的镍氢电。能改用这个
电池
吗?
电压:11.1V
电量:2200毫安
重量:125g(约)
尺寸:24.5mm x 30.4mm x 97mm
插头:平衡充插头,JR专用锂电

网友A:
可以用,注意报警电压不一样,等控低电压报警时电池已经过放了。

楼主:
多谢了
就是说不必听控的低电压报警声音,让显示屏里的电压不低于11.1伏就可以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