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和高手们,变频器能驱伺服电机正常转吗。

楼主(2011-08-30):
变频器能驱动交流伺服电机转吗?不用编码器的,这问题一直搞不清,望指点,多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驱动的,要看清电机的参数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一部分是就变频器,还有一部分就是编码器反馈

楼主:
啊,多谢二位人兄了。

明白了,万分感谢。

网友:
呵呵,伺服驱动只是广义上的变频器,可以驱动感电机与永磁电机。 狭义上的,是指的我们平常讲的感应电机驱动器。  如果是后者,驱动伺服电机(开始笔误打错了成了:变频电机),动是没有问题,但没有力。高速时容易失步后停转。

楼主:
请问下楼上的朋友,交流伺服电机是属永磁电机吗,多谢指点。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是正玄波驱动的永磁同步电机。方波驱动的,是我们平常见到的无刷电机。

网友:
我有好几个伺服电机没驱动器呀,怎么玩?

网友A:
买个高压的无感无刷驱动器,接上那三条粗线就可以转。    能到60V的驱动器就可以工作了,只是达不到原来的功率。

楼主:
那一般刻机电主轴的电机也是用变频器驱动呢?也属永磁电机吗。

楼主:
多谢王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高压的无感无刷驱动器,接上那三条粗线就可以转。    能到60V的驱动器就可以工作了,只是达不到原来的功率。

早做过了,力气是有,不过转速不能快,和一般电机一样看起来是3000转左右。

楼主:
想问下一般变频器是正玄波驱动还是方波驱动呢,谢谢。

网友B:
我用电动车无刷驱动器带无刷伺服电机,转速有4000多转,做主轴动力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动车无刷驱动器带无刷伺服电机,转速有4000多转,做主轴动力还可以
电动车速度才30多KM每小时,电机转速低的很,驱动的频率也低,怎么搞到4000转的?

网友:
有的变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