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轴机加工螺纹

楼主(2011-08-30):
一般我们好多人第一台做的都是三轴机,三轴机加工的范围比较小,通常认为加工螺纹至少要用四轴机,我上次看到一个加工中心加工螺纹的视频,突然想到用三轴也能加工螺纹的,内外都行,用的刀象锯片铣刀一样,但刀口是三角的,顶角要比60度小一点,Z轴做垂直进给,而X和Y轴作圆周运动,这样就是一个螺纹了,不过一般的刀路软件里没有这样的刀,只能人工写刀路文件了还好不是太复杂的,都有基本的命令.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对了,那个刀的顶角要看螺距等 参数而定了

网友A:
用外形铣削加工就行,螺旋渐降斜插方式,可指定斜插角度或每圈深度。

网友B:
应该做不了多长的螺纹吧,这种方式.

网友C:
用宏程序编就可以了

网友D:
多长的螺纹看你Z轴行程
用齿轮铣刀,道路应该是螺旋渐进向下

网友E:
我可以做到,等我的软件发布的时候我 会带一个插件 ,3轴联动加工螺纹的 ,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