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 4AH的蓄电池在380电机上或550电机会不会烧掉啊

楼主(2011-08-30):
6V 4AH的蓄电池能不能用在380电机或者550电机上,会不会烧掉啊,AH是不是就是A啊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50700405&_u=u23l3293c0f

网友:
电机肯定能转,看你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能用,不会烧电机,HA是容量,4HA表示1A电流放电能放4小时。

网友:
打错了 应是AH

网友:
绝对烧不了的,才6V,9V也烧不了

网友(2011-09-30):
太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V 4AH的蓄电池能不能用在380电机或者550电机上,会不会烧掉啊,AH是不是就是A啊 ,794618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50700405&_u=u23l3293c0f

4AH是指以4安电流放电,可以连续放1个小时,电机不会烧掉的,但是这种有刷电机寿命较短,电刷很容易磨损,动力也不是很足,建议楼主还是尽量用无刷电机吧

网友:
新人都不看老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