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PX25LV改数控铣成功,花費不到f1000元

楼主(2011-08-31):
一直坛里在潜水,今天改成功了,高兴,出来秀一下。

这次总共用了不到千元,应该来说算是比较省的了,总开销如下

三轴CNC板,板带三轴的驱动器,188元
二手东方86电机,一个80元,三个240元
连轴器60元一个,三个180元
铝板,买了100来块钱,没用完
螺丝若干,没多少,算10元吧

算下来总共花了718元。
坛里很多人都是电机和驱动器就花了不少钱了,我穷,只好省点

有个问题,在这里咨询一下坛里的高人。

我这个86电机,3A的,力气是挺大的。但是速度不快。
Mach3里最高只能设置250mm/s, 不管不细分,还是8、16细分。
都是不能超过250mm,设成300就丢步。
这个电机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又或者是板子问题?

网友:
我都顶一个,最好就是簡潔,大家都能D!

网友:
祝贺你成功,给你提点意见,把连接的地方封死不好吗?好看还好清洁。

网友:
 祝贺你成功

网友A:
速度250/秒,那是非常非常的快了牙,

网友B:
这样改了后,没了手动的灵活性,也达不到数控的精确性。特别是Z轴不能这样改,三轴改数控应该换滚珠丝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这个,D起来难度不大,只要用铣床自身的功能就能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意见,这个做的时候倒是忽略掉了。不过封起来也不难。弄点PVC,用胶布帖起来,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朋友捧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250/秒,那是非常非常的快了牙,

说错了,不是250/秒,是250/分钟

网友F:
改的好! z轴能否给个细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后,没了手动的灵活性,也达不到数控的精确性。特别是Z轴不能这样改,三轴改数控应该换滚珠丝杠。

确实,我也发现了T杆的回差问题。滚珠丝杠要换,不过看样子是要改机器内部。工作量还不小。
你说的没有灵活性,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有手轮(跟我的雕刻机共用),摇起来轻松多了,而且可以走1,0.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好! z轴能否给个细节图片

Z轴很简单,两块板,一块钻五个洞,装步进电机,另一块也钻五个洞,装在机器上,用四个螺丝锁紧。
现在在外面,等回去给你拍拍细节

网友G:
改的好 。
速度慢 是驱动板电压低,或者把电机改并联 可驱动板电流不够
速度慢也有好处,磨损小,速度快了,不贴塑磨损很快的,我的25LV 雕刻了个壁虎,就磨损很厉害了,赶紧贴塑了,配个38主轴,现在雕洗两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这个做的时候倒是忽略掉了。不过封起来也不难。弄点PVC,用胶布帖起来,呵呵
这是外行做的。您不应当这么干。要统一,要和谐。要完美。我信奉一点,供您参考,无论是啥,无论材料好坏贵贱,做工都要极致,力求都在黄金分割定律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房老大时刻都在关心群众贴塑问题

网友A:
这个红色的 25LV 又是哪家的呀?

网友H:
可以搞铁啼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工作太忙,出差,没有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的好 。
速度慢 是驱动板电压低,或者把电机改并联 可驱动板电流不够
速度慢也有好处,磨损小,速度快了,不贴塑磨损很快的,我的25LV 雕刻了个壁虎,就磨损很厉害了,赶紧贴塑了,配个38主轴,现在 ...

fang老大是怎么贴塑的,我准备要帖了。太久没上油,油干了。今天Y轴都尖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外行做的。您不应当这么干。要统一,要和谐。要完美。我信奉一点,供您参考,无论是啥,无论材料好坏贵贱,做工都要极致,力求都在黄金分割定律上。

呵呵,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这不在坛里跟大家一起修练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色的 25LV 又是哪家的呀?

淘宝上卖得比较好的一家吧,坛里規矩,就不说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搞铁啼

呵呵,这个钢好像也能啃,不过我都用来啃铝

楼主:
今天试了下啃铝,还算成功吧,上图

网友(2011-10-03):
T杠啃铝的效果还不错嘛

网友I:
呵呵 没看明白z轴什么结构
看干活的效果还真不错  t杠间隙不大的话 不干配合的活没什么关系
还有 你真不应该买这么廉价的 驱动板  我买的6560 现在看真垃圾 准备换个

网友J:
好短的86,会不会还没57-76的力大呢

网友G:
57-76 1.4-1.7N 这个可以2.1-2.3 速度上不去主要是驱动电压低

网友K:
小86电机比加长的57电机扭矩大不了多少,而有的加长60电机也能达到3NM。大86电机的扭矩是比较大,不过要求的驱动电流也大。通常3A以上的驱动成本就会高不少。而且X轴的86电机好像会将台面挡住。我想可以不可以X,Y轴用加长57/60,Z轴用86。都是直接驱动,省事,可靠。

网友:
楼主费用列表里没看到电源啊,不会用电脑电源带的吧?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没看明白z轴什么结构
看干活的效果还真不错  t杠间隙不大的话 不干配合的活没什么关系
还有 你真不应该买这么廉价的 驱动板  我买的6560 现在看真垃圾 准备换个

Z轴是有点问题,本来想干10mm的,结果只干了9mm,呵呵
板子很早以前买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用上,现在用在这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短的86,会不会还没57-76的力大呢

看上面的参数,是3NM的,好像比57只大一点。对于这种铣床来说,确实力气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57-76 1.4-1.7N 这个可以2.1-2.3 速度上不去主要是驱动电压低

电压24V,应该可以上到36V,不过这块板上的两个降压芯片估计要更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86电机比加长的57电机扭矩大不了多少,而有的加长60电机也能达到3NM。大86电机的扭矩是比较大,不过要求的驱动电流也大。通常3A以上的驱动成本就会高不少。而且X轴的86电机好像会将台面挡住。我想可以不可以X,Y轴 ...

我现在3NM,觉得力气太不够,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现在3NM,觉得力气太不够,速度快不起来。

原有的丝杆调紧间隙后,阻力会比较大,导致驱动效率下降,同时长时间运行还会过热,从而进一步加剧磨损。我想如果不换丝杆,用POM做无间隙螺母是很必要的。当然,还要贴塑。
单纯计算传动,3NM已经足够。对于原装1602的丝杆,如果传动效率为50%,则产生48公斤的推力。
如果台面达到F300的速度,步进电机速度为150r/min或者2.5r/s。从东方电机小86尺寸步进电机驱动曲线看,在150r/m的时候如果用24V驱动,力矩下降为0.5NM。而它的56电机倒是仍然能达到1.2NM。所以如果用86电机,就要48V驱动比较好,这样小86电机才会在150r/m的时候有2.0NM的扭矩。

网友:
楼主这种86力气有多少N

网友L:
打算改上海万能铣65的OK?

打算改上海万能铣65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有的丝杆调紧间隙后,阻力会比较大,导致驱动效率下降,同时长时间运行还会过热,从而进一步加剧磨损。我想如果不换丝杆,用POM做无间隙螺母是很必要的。当然,还要贴塑。
单纯计算传动,3NM已经足够。对于原装 ...

兄弟研究得透彻,牛!这铣床要改起来,路还很长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最近比较累,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打算改上海万能铣65的OK?

不知道是哪一款,帖个图片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2013-04-30):
速度可以很快的,把细分数设的低一点,运行频率不要选太高,25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