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旋转轴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8-31):
我的减速箱是1:40。电极是57的,1.8度 。回差0.2到0.5(自己感觉的)。不知道在MACH3里怎么设置?,怎么消回差?

网友:
有点大了~~~

楼主:
是有点大。想用它做5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那买的啊

楼主:
那买的啊

自己做的 !可是现在会设置了,问题是里面有很多机油,我没密封好总是有油出来!

网友:
换成黄油行不?

楼主:
因为人家里面有机油拆开后油全出来,我做好有买了油放进去,就总漏油,其实不要油都可以!

网友:
看看这个,不知有没帮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404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PM编程,PM比AC好多了!PM是四轴联动,AC

网友:
如简单的旋转加工,1要加工的圆周先展开成Y直线长度, 2电机细分,蜗杆传动比,步进角全部进行计算,得出旋转轴的脉冲当量,3后续自已用EXCEL做个公式,每次输入一个要加工圆的直径,脉冲当量就出来了,填进去就行了